[求助]FPGA布线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我正在用ModelSim做仿真,前面的仿真都正常。但是在布线后的仿真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如下图:在输出中发现有一些很短的数据段,这不应该存在的,请教各位这是为什么啊,会不会对我要实现的功能有影响?谢谢!

网友A:
正常,后仿真中包括了器件的延时,
多位的数据的器件延时有可能不同,所以不会是同时变化的,就看到了一些短暂的数据如你图中标出的位置。

网友B:
是的。楼上说的对,是这样的。
加上线延时和器件延时以后,你就无法看到功能仿真的一样的波形了

楼主:
这样啊,谢谢了!请问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对功能的正常实现造成影响呢?

2# Backkom80

楼主:
谢谢你,请问出现这种情况一般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不?
3# GoldSunMonkey

网友B:
这个没什么影响。这个板卡中实际就是这样的情况。

用chipscope或者逻辑分析仪,之所以没有是因为使用了时钟采样。

楼主:
好的,谢谢了!
6# GoldSunMon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