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输出的正弦波输出平均的32个脉冲想法。

楼主(2012-03-27):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懂你要做什么

网友B:
你可以通过查找最高位的数据之间的定时器的计数来计算!

网友C:
还不如做一个32倍频的PLL来的简单

网友D:
要求不明哦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把一个正弦波通过AD平均分成32份,以一个方波输出。

网友E:
要在正弦波的周期内输出32个方波?
算出正弦波的周期就行了。

楼主:
输出方波要跟正弦波同时的响应。

网友F:
如果正弦波频率不确定,输出方波要跟正弦波同时的响应,理论上做不到的,因为MCU不能预知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