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检测时三极管BE击穿,请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2-03-27):
第一张图中的FAN_TECH1是风扇的转速检测信号(该信号内部原理是第二张图,FAN_12V即图中的VFG),该风扇电压是48v,PWM信号驱动调整风速,实际使用发现挺多NPN三极管的BE击穿短路,请老师们帮助分析一下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风扇击穿了BE

楼主:
2#,我就是想知道风扇是如何把BE击穿了?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B:
1. R73下端与V23基极连接点再加一个5V稳压管到地。

2. FAN_TECH1不要直接连接V23的基极,而是串联一个220R左右的电阻,然后再连接到基极。

网友C:
FAN_TECH1 直接连接 FG SIGNAL ?
岂不是 Vfc 直接加到 V23 的 BE? 不坏才怪呢.

R73 不接正, 改接地. 前面再串联一个电阻, 如果 12V 可以考虑 47K, 电压更高, 电阻再加大

楼主:
回复5#,你可能误解了第二张图的意思,实际风扇内部的信号是开集电极输出,所以我接了一个上拉电阻到12v。实际接法如上图(虚框内是风扇内部,另我在这个图上在三极管基极加了一个470欧姆电阻)。

还是没有搞懂三极管是如何坏的?

网友D:
开集电极输出?
你VFG 不是经过R街道V23么,又加上FAN_12V经过R37接到V23基极,你算下VBE电压与电流,你知道功耗了,就知道会不会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让我基极加个5V稳压二极管,你是不是认为过压导致三极管击穿?但是我认为12v不足以使它烧坏?它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产生大电压?

网友B:
电机在转动过程中,如果不用稳压管箝位,FAN_TECH会输出电平很高的毛刺或尖脉冲。脉冲幅度可能比12VDC的5倍还要高。

网友E:
晶体管V23的be两极之间并联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接地,目的是防止晶体管的be两极之间的反向击穿,仅供参考。

网友E:
晶体管V23的be两极之间并联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接地,目的是防止晶体管的be两极之间的反向击穿,仅供参考。(发重了)

网友F:
应该是楼上说的问题,因为三极管的BE极反向耐压很低(一般不大于6V),马达的感性很强,所以很可以会产生这种情况。

网友G:
LZ的图和描述,都不清楚的。

楼主:
今天上午去测试了一下,FAN_TECH会输出毛刺或尖脉冲,但是毛刺没有太大,在-0.5v到1.6v之间,测了几只都这样,这样不应该损坏三极管。不知道这种快速变换的毛刺,能不能击穿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