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合适的正弦波发生芯片

楼主(2012-03-27):
想找个能产生正弦波的芯片,频率在400-8KHz,低功耗,最好能+5V或+-5V供电,网上查到ICL8038可以产生正弦波,请问还有其他类似的芯片吗

网友A:
带DAC的单片机.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AD9834或者9851

网友C:
可以自己用DAC做。

楼主:
想用几个外围元件就可以产生的,看到MAX038好像可以,有了解这个芯片的吗,或者有没有其他推荐的

网友C:
这种芯片一般都比较贵,呵呵,大多数穷人都用不起的,印象中以前在ADI、TI、MAXIM等看到过一些这些芯片。

网友D:
你找的是运算放大器吧?

网友E:
用DDS是不是太奢侈了

网友F:
最高8K,用个MCU就可以了,模拟DDS编个程序

网友G: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这个,再加低通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H:
DDS芯片能上M的速度了,三角波、正弦波和方波随便玩。还能调幅、调频、俺都不用信号发生器。都用自己弄的模块。

网友I:
单片机上的PMW引脚`输出方波`然后接施密特触发器`根据任何一个波形都是可以由N个正弦波叠加而成`后接低通滤波器`多用几级`再接功放`即可输出正弦波`AD9833也不贵`便宜的三四十`

网友J:
1.如果需要频率程控可调,最好用DA
2.如果频率固定且波形要求不是很高可以用文氏电桥

网友K:
dac0800 可以的

网友L:
用PIC16F716单片机吧,有PWM,可以输出波形。选择这个4元左右的单片机,最便宜。

网友M:
看lz的正弦波要求.
如果要求不高就用PWM滤波,电容的影响很大,所以幅值不稳.
如果要求高就要用dds.价格当让就高点

网友N:
我用过ML2036

网友O:
可以试试XR2206,我用过,还不错,而且不太贵

网友P:
问芯片代理商:)

网友Q(2013-03-22):
max的贼贵,买icl8038一样能用,淘宝上去买吧,几元钱的事
http://s.taobao.com/search?q=icl8038&searcy_type=item&s_from=newHeader&source=&ssid=s5-e&search=y&initiative_id=itemz_2013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