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电机控制,求高手指点

楼主:
求高手指点
附件中第一个波形,是没接电机,D/A输出的波形,通过调节后领导说波形是正确的,但是接上电机后(第二波形)的减速非常慢,是怎么回事。我做的是三角形规划

网友A(2012-03-27):
DA 反映的是速度吗?
可以适当调整一下参数, 比如增大微分, 较小积分.
不过, 很多实际应用中, 往往只有 "可接受参数" , 没有 "最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