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数据发送不出来问题

楼主(2012-03-27):
无线定位,双向通信的,选用CC2500
发现CC2500运行一段时间(几小时或一晚上),CC2500接收到数据后出现发送不出来现象。debug程序发现显示发送成功。不用CCA(退避)就没有问题。  但是程序如果是新开始运行的话是正常可以接受并处理指令的。   唤醒时也加了晶振校准,

有特殊操作(按键)后让CC2500进入接收状态的。接收到信号后,也清除RX_BUF,再进入发送状态的。

网友A:
重点查软件,应该是操作次序或配置的问题。

网友B:
看看你在转化为TX状态的时候有没有转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