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语音商品介绍器

楼主(2012-03-27):
我最近想做一个多种语音商品介绍器,主要用来介绍商品的,
要求: 1、按1键中文介绍,按2键英文介绍;按3键日文介绍!
        2、有存储工作,usb接口
因初次接触音频方面,请各位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1、把中文、英文、日文三段语音数据录下来
2、找一个集成了FLASH+功放等的芯片,俺过去用ISSI的一款芯片
3、把语音数据转换成芯片可烧录的格式文件(转换软件找芯片代理商),然后烧写到这个芯片内。
4、如果芯片没有自带功放,可以自己在外面自己接相关电路,然后接上喇叭
5、然后用MCU控制这颗语音芯片,控制放哪段就自动放出那段语音。
6、USB通过MCU实现。

网友B:
找个MP3播放器定制一下,价钱便宜量又足。

网友C(2013-03-03):
这个方案,我可以给你出。物美价廉

网友D:
就用一片能多段录放的ISD系列芯片可以解决问题 了。已经是陈年技术。

网友E:
要简单就用IVR,要高档就用T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