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IC需要烧录,又不想买烧录器怎么办?

楼主(2012-03-27):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loli don't know ,wait a professional

网友B:
是什么IC? 不少51MCU都可以ISP的,就是一个232+最小系统。

网友C: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一般情况下,必要的成本也就在这里了。

网友D:
最近 动手 搞 一个

网友E:
让工厂掩膜!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请问搞得如何了?我也在琢磨这个事,没有进展。

网友G:
有专业代烧录的公司,什么品牌的

网友H:
中颖的是否支持51ISP?

网友I:
看不到是什么IC,如果是中颖的79F系列,可以使用JET51仿真器来烧录,但是良率一般。如果是SH79F085和SH79F165以及SH88F系列,支持ISP功能。

网友J:
找厂代烧录

网友K(2012-04-27):
自己做一个

网友L(2012-12-17):
我司是专业烧录IC的,烦请将您需求烧录的IC型号以及封装提供给我做支援确认,QQ2388119476/550517131,或者致电13418543346

网友M:
自己不买,那就叫别人买,然后 送给你。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自己不买,那就叫别人买,然后 送给你。

这也行……

网友O:
将MCU配置成ISP下载方式,第一次开机时由上位机在线下载(通过UART,I2C,USB等)。

网友P:
有量就找原厂给你烧。。。现在成测代烧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