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lash 问题忘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2012-03-27):
程序里加了   这几句,烧好程序之后,复位再重新烧程序出现  Warning: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 0xAAAAAAAA ;;;;;我用的iar编译器,,有人说是flash加了写保护,我应该怎么解除???

Internal_Flash_Unlock();
   Internal_Flash_WP_Disable();
   Internal_Flash_Erase_Page(16);
   Internal_Flash_Write(0x8008400, u_write, 10);
   Internal_Flash_Read(0x8008400, u_write1, 10);

网友A:
参数ST例程··
还未用过,帮不上忙

网友B:
FLASH_ReadOutProtection()  好象可以设置 DISABLE 参数, 不过本人没有试过, 楼主试试, 告诉一下结果.

网友C(2012-10-25):
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是JTAG的线接触不好引起的,换条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