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803的RAM在KEIL中用大模式时会出问题?

楼主(2012-03-27):
大家好!我有一程序本来所用的RAM是在128字节以下的,后来增加了一些变量,超过了128字节,KEIL就会报错,我就想当然地把memory model由small改为large了,谁知下载程序后一通电,原来我的四位数码管是一通电就亮的,用了large编译时要等上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数码管才会亮起来,太鬼异了!!!

网友A:
用Large 模式是会将变量定义到XRAM区去的,
你芯片没有XRAM的话,就会出错啦!
用small模式, 然后在些变量定义前面 加 idata,  将这些变量定义到 0x80 以后地址上去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懂,以前我用STC12C5608AD之类的芯片,同样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换成笙泉的MA803,就出现以上的问题,(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工程是别人建的,我只是在他的基础上改动,建工程时他选的器件型号是AT89C51,而不是MA803)是不是这里器件没选对引起的呢?

网友A:
STC12C5608 好像是有512Byte的XRAM的, MA803是有256Byte的XRAM
可能你用large模式的时候溢出了吧

网友A:
器件型号选择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