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放大后的信号和输入信号同相位?

楼主(2012-03-27):
如题,想知道运放的放大电路导致的延时或者和原始信号的相位差
或者说怎么让经过放大后的信号和原始信号相位相同?

网友A:
拿双通道示波器,测量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希望在设计期就能知道

网友B:
计算呗,有传函就能计算了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计算,得找功底深厚的大牛做理论推导计算

网友C:
如果是低频,没有相移电路,就认为是0度或者180度的。

网友D:
先根据开环BODE图写出传函,
再得出闭环传函,
大致算了下,一般运放在10K放大10倍时相移为几度,
放大100倍时大约度10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