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射电压为何固定0.6v

楼主(2012-03-27):
我理解0.6v只是开启电压吧,但是实际加载电压不一定0.6v,为何计算时候就固定0.6v呢?

楼主:
还有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是曲线,也就是说,加载电压不同,电压降也不同吧。

网友A:
因为伏安曲线在导通以后,导通压降基本不随电流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