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L5973D 烧坏了

楼主(2012-03-27):
L5973D 电感问题,电感值太小,L5973D会被烧,求解释。

网友A(2016-04-17):
用L5973D做了100块板子,竟然有一半不好用,输出本来应该5V现在一半都输出11.2(输入12V)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问下你,你当时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把芯片L5973D拆下来   果然是烧了   难道是电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