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噪声公式,直流时,应该如何计算?

楼主(2012-03-27):
电阻热噪声公式:Vn=根号下(4KTRB),B为带宽,但如果在直流下,B如何处理,电阻没有热噪声么?

网友A:
信号是“直流”但信道带宽未必是零。若带宽理想为零的话(实际不可能),则Vn确实为零。

网友B:
直流是没有噪声的,噪声可以认为都是交流的。把一个电阻接到电池上,电流的确是直流,但这个直流是含有波动的,这个波动就是电阻的噪声。而热噪声的频率是非常广的,什么频率的噪声都有,并且是在频谱上是均匀分布的。这样,频带越宽则噪声越大。常见用于测量的低频频域,是0.1Hz到10Hz,带宽就是9.9Hz。
楼主的公式,是电阻噪声的电压表现形式,还有另外一个电流表现形式:
In=根号下(4KTB/R)
很多人只知道第一个公式,因此得到“电阻越大噪声越大”的结论,但殊不知,从第2个公式却可以得出“电阻越大,则电流噪声越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