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怎么消除干扰

楼主(2012-03-27):
对于一般的低速低频模拟电路,作用消除高频的微波干扰,用小电容怎么不行? 还有晶振的两边加的15P级对地的电容有什么作用,高频可以同过它,晶振的信号不是直接到地了吗,太菜,求解释,谢谢

网友A:
那是谐振电容,帮助晶振起振用的

网友B:
滤除高频信号  如果一个小的电容不行  你可以在并联一个稍大一点的电容  晶振两边的电容是谐振电容  和抗干扰没什么关系

网友B:
另外  你这低频的电路  再设计电路的时候注意一下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不同对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怎么消除微波干扰呢?2.45GHZ的

网友C:
“微波干扰”主要考虑其空间辐射途径,所以首选是空间电磁屏蔽,其次才是考虑线路的滤波(或高频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