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I专家!mic的音频信号放大直接接普通的IO口问题?

楼主(2012-03-27):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只“用查询的方式检测io口电平?”

楼主:
就是用普通的io口判断交流信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这样不可行吧

网友B:
不行吧,为啥不用AD,现在单片机基本上带ad的

网友C:
是想用手机的音频接口来传输数字信号吧,看过国外有音频接口的游戏手柄什么的。记得430有个application note谈过这个应用,不过太久了文档找不到了,楼主去TI主页找找看。

网友D:
用个电平比较器应该可以的,其他的都很麻烦

网友E:
一般播放的声音频率最高可以到30KHz左右了,而且信号跳动非常厉害,这种抓法不是很可靠的

楼主(2012-08-22):
可是确实我们在项目中就这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