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3-27):
(无正文)

网友A:
先学会问问题

楼主:
我是菜鸟,不好意思啊,那我该怎么问呢?请你指教,谢谢

网友B:
最标准的答案:最大容许偏差在你可接受的范围内。

哎。。。

楼主:
因为是第一次做,我想问的是一般的允许范围,比如433.92,接收器能接收的范围大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