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模拟门允许通过的信号电压幅度

楼主(2012-03-27):
CMOS电路4066是4组双向开关或者叫模拟门,我想知道通过IN/OUT的模拟信号电压最高可以到多少?这个指标手册上查不到。

楼主:
查了内部线路,控制端与其他数字电路一样,受输入端保护二极管钳位,输入电压应在Vss~Vdd内。而模拟输入输出端没有保护二极管,是不是不受电源电压的限制啊?

网友A:
受“栅极”电压的限制,而此“栅极”电压由逻辑门驱动,驱动电压范围为Vss~Vdd。

楼主:
谢谢楼上,不是场效应管漏极电压可以比栅极高吗

楼主:
我想通过的信号电压是交流VP-P=8V,电源电压=5V,如果要改电源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