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多通道AD 顺序是怎么排列呢?

楼主(2012-03-27):
DMA 扫描方式采集ad通道4和内置的温度传感器通道。用STM8L152C6的时候,采集数据数组里ADC_TEMP[0]是通道4
同样的程序,一直到STM8L152K4的时候,ADC_TEMP[0]变成了内部温度通道。
AD的初始化代码是完全一样的,包括初始化的顺序。
怎么会这样呢?百撕不得骑姐啊。

扫描模式下,各通道的扫描顺序是按SQR寄存器的序号呢还是按通道的序号?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LZ想过没有:如果是按通道的序号,那么SQR寄存器的序号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谢香版回复。我还是没骑上姐啊。

我的初始化顺序
先通道4 ADC_SRQ4;
然后内置温度
           ADC_SQR1;

采集完后,4通道的值放在ADC_TEMP[0]里,TS放在ADC_TEMP[1]里,这样对吗?在我的实验中152C6是这样的,K4刚好相反,
如果是通道4和通道5这种都在ADC_SRQ4中,那应该是先4后5对吧
如果SQR的优先权高的话,我的例子里应该是TS放在ADC_TEMP[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