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修改线宽

楼主(2012-03-27):
(无正文)

网友A:
用dxp编辑 可以先按下 Shift 键 再单击要更改的连线,选好所有要改的连线后。按住Shift 键双击最后一条线,右侧会出现一个 Pcb inspector 表。将线宽那一行改到需要的数值即可。

网友B(2013-05-27):
选中一条线 点击右键 find similar objects

网友C:
如果你使用的是DXP的话可以这样做:任意的选中一根走线后,单击右键选择“查找相似对象”(第一个选项就是它),在弹出的方框中选择你所要修改的网络号,将“all”改成“some”,如果是所有的走线则将对应的选项的“all”改成“some”,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选项,你可以仔细看看。然后点击确定,此时你所选择的的走线就会呈现高亮状态,同时它会弹出另外一个方框,在“宽度”选项中修改好你所需要的值后,按下“回车”键或者单击方框的任意位置即可。
如果你使用的是PADS的话可以这样做:在空白处右键单击选择“nets”,然后选择你要修改的线,点击其中一根所有的相同的网络号的线就会被选中,然后双击修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