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运放 添加电压跟随器问题

楼主(2012-03-27):
如图  Op Amp1 和 2 是两个IV 电流电压转化(一维PSD传感器输出电流), Op Amp 3 是加法器,将两个转化的电压相加,不知道 Op 1 与 Op 3 , Op2 与 Op3 之间是否要加电压跟随器,是不是 R3 R4电阻很高  就可以省去防止与前级运放之间的串扰呢?什么情况下相邻运放之间一定要加跟随器呢?:)

网友A:
无需加跟随器,闭环放大输出内阻比较小,放大范围内足以驱动后级。

楼主:
2# HWM 那多级运放什么情况下  需要接跟随器呢

网友A:
2# HWM  那多级运放什么情况下  需要接跟随器呢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无需加,因为通常运放构成的单级放大器一般都具备较高的输入阻抗和较低的输出阻抗。

网友B:
前面两个运放输入级有问题吧。

楼主:
5# yudancing 前面是两个IV转化  不对么

网友C:
楼主问题:什么情况下相邻运放之间一定要加跟随器呢?
答:跟随器在理想情况下,输入阻抗为无穷大,输出阻抗为0。因此,在前级电路输出阻抗比较大,或者后级电路要求的信号输入阻抗比较小得时候,需要加跟随器。 针对楼主上面的电路,由于运放1,2的输出分别串联了10K的电阻,也就是输出阻抗比较大,假如运放3的输入阻抗与10K数量级相当的话,还是有必要加跟随器的。

网友D:
像楼主这个情况,是不许要加跟随器的。什么时候加:举个例子吧,在设计模拟滤波器而又有反向比例放大器,很多时候要加减少阻抗对截止频率的影响。

楼主:
8# niu**2008 你是说在有源滤波器和反相放大器之间接电压跟随器么  有源滤波器不是很来就有信号放大作用么

网友E:
像楼主这个情况,是不许要加跟随器的。什么时候加:举个例子吧,在设计模拟滤波器而又有反向比例放大器,很多时候要加减少阻抗对截止频率的影响。 ...
引用 网友F:
非常赞成!!!!!!!偶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