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功率级的升压电路

楼主(2012-03-27):
输入电压10-30V宽电压,输出40V-50V之间,输出电流3A或以上..我负载是单颗36V(350MA)-13W的LED..找不到这样的IC啊.. 机油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啊??

楼主:
我找到一个CM2593..不知道能否满足这个,希望爱心人士帮我看看

网友A:
电流只有0.36A为什么要求3A那么大呢

网友B:
3843做不到吗

楼主:
我有7颗LED啊

楼主:
3# sxy4517 我有七颗LED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颗IC不管电压还是电流都不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7# 不亦心 就差那一点,再使点劲就可以了..唉,纠结用什么..3843我没有用过
根据我在二楼发的那个IC,输出37V/2A的
我找LED厂家订购18V/700MA的LED,这样差不多就能满足我的要求了
至于7颗LED,我选择两个这样的IC,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讨论讨论,讨完给分...

网友B:
晕,没用过现在可以用啊
如果你非要找一个内部集成开关的DC/DC控制器,到TI官网搜一下,保证你能找到,就是不知道你舍不舍得出血去买。。。。

8# 大仙为什么

网友C:
用TL494来做电路图参考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