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说TI的编译器很烂,果然如此啊

楼主(2012-03-27):
CCS 5.1里不能编译通过 包含math.h库里的sqrt函数

网友A:
标题党 ;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是标题党,Ti的工程师说CCS V5里面要用V3.2.1编译器才能编译MATH.h通过

同样 printf也是不能用的,相同的程序用IAR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呵呵,TI看到要伤心了

网友C:
没有用过,没有发言权,不过ti的东西不会这样吧?

网友D:
我个人感觉TI的东西还是可以的,可能水平还没有达到楼主的那个层次!

楼主:
芯片没得说,我也是新手

网友E:
不会吧,有这样的事儿,我来试试。。。

网友F:
没试过的路过

网友G:
有人要伤心了。。:(

楼主:
#include <msp430g2453.h>
#include <math.h>
float i;
void main(void)
{
  i=sqrt(10.0);
}
这个简单的程序,在CCS 5.1里调用库函数,就通过不了;
提示是RAM不够的意思

<Linking>
"../lnk_msp430g2453.cmd", line 56: error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run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 fails for section ".bss"
   size 0x308 .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RAM          size: 0x200        unused: 0x40         max hole: 0x40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test.out" not built

网友H:
换了IAR,编译后的代码 直接把 I 赋值3.16 。

网友I:
貌似msp430要换另一个CCS环境的吧

网友J:
哥们,把RAM段 size 加大一点,这哪是编译器的问题呀^

网友K:
时刻不要忘记TI就是TI,这么个问题...

网友L:
映象中,CCS V5.1是分两个版本的。 一个是DSP及ARM的版本 一个是MCU的版本。

如果想共用一套的话,请下载CCS V5.2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哥们,把RAM段 size 加大一点,这哪是编译器的问题呀^

哥们,0x200是512字节,是最大了

网友M:
我试一下

网友N:
没用过,以后试试看。

楼主:
映象中,CCS V5.1是分两个版本的。 一个是DSP及ARM的版本 一个是MCU的版本。

如果想共用一套的话,请下载CCS V5.2
引用 网友L:

几个版本不是在安装的时候选择吗,C5.1 我只选C2000和MSP430,编译430时就调用不了库函数

C5.2.0.33版本安装后第一次编译时,会编译库,但还是调用不了

算了,还是用IAR 做430

楼主:
唉,最新的5.2.0.00044 是可以了

楼主(2012-11-03):
现在的CCS v5有很大改变

网友O:
我觉得关键还是看你熟悉那个工具把

网友P:
我个人感觉TI的东西还可以,可能水平还不行  呵呵   个人用TI的IAR也有一段时间了   总体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Q:
我原来一直使用CCS3,没有用过CCS5.1,今天用下试试怎么样

网友R:
感觉还可以吧,这个ti的编译器更专一一些了!

网友S:
其实 越稀奇古怪的问题 原因越是低级。。。。注意自己的基础工,你对编译器的设置都了解么???

网友T:
这种编译器的我还没用过,试一下的啦

网友U:
TI的编译器质量应该是非常好的,就是有些贵的啊

网友V:
自己觉得ti的编译器应该挺好的,不会出着问题,我以前使用的是低版本的。

网友W:
来个例子看

楼主:
TI CCS5.1里库没搞好,编译带有SQRT()之类的函数,就会报错,显示ROM不够;
连基本的hello world都通不过

目前的CCS 5.2已经没有哪个问题,
感觉比以前的CCS3.3及4.0版本功能强了不少

网友X:
现在使用CCS比较高的版本,挺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X:

编辑器有些VC那样的一些智能功能

网友(2013-03-31):
同感,,做电赛时写程序的时候要使用到sqrt函数在TFT上画个彩色圆,,,当时也想着直接添加math.h来调用系统的那个sqrt,,但是编译有问题,,后来在那个什么BBS -->RAM 改为bbs-->flash,,就可以编译,,,但彩屏就只有黑白两色了,,,,当时感觉很坑爹,后来还是自己写了一个sqrt的函数才解决问题

网友Y:
TI可以说是提供所有工具和资料最详尽的原厂了

LZ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开发环境在版本升级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实在和编译器扯不上关系的,标题起的大了点

网友Z:
好了,这个还是多练习下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AA:
没有觉得呀,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AA:
楼主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配置问题的

网友AB(2013-11-11):
真心感觉不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