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入。MOS管电路

楼主(2012-03-27):
JFET是D S可以互换的
衬底与源极相连的  NMOS漏源电流应该是从D→S,PMOS应该是S→D把

有人其说是可以互换的,而且他就是这样设计电路的。见附图。当EN为高电平时,两个MOSFET都开启,但是两个电流方向不一样把。也不会通过二极管流过电流把 (效率要求高)两边的电压不是5V 。40V左右把
谢谢了

楼主:
期待有人讲解

网友A:
高端开关,用PMOS管,S极在中间。
低端开关,用NMOS管,S极在中间。
单个MOS管,是单向开关(一个方向受控,另外一个方向由于二极管存在不受控)。
双MOS管,是双向开关(可以双向关断和导通),导通时,二极管不会有电流,电流从低内阻的MOS管通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可是2个MOS管的电流方向不一样 导通的时候

网友B:
MOS管两个方向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JFET可以 但是源极接了衬底之后 与 四引脚的不一样了把

网友B:
回复 网友B:
JFET可以 但是源极接了衬底之后 与 四引脚的不一样了把
引用 楼主:

都说了mos管可以
不信的话自己动手搭个电路试试,做技术不能光靠嘴

楼主:
嗯 好的 只是想多问2句而已 毕竟源极和衬底连在了一起 就不想JFET S 和D对称了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对 谢谢了

网友C:
手机电池充电的典型电路,
这个图起到双向关闭的作用

网友D:
JFET跟MOSFET不一样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兄弟能不能说说图的工作原理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帮解释一下功能吧!

网友G:
40V MOS栅极一般20V,要加电阻分压

网友H:
锂电池充放电FET控制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双向关闭呢 一个MOS不行么

楼主:
谢谢您 很好
回复 网友D:
不过  既然形成了N沟道 应该 正反都能通了不

楼主:
期待更多老师来教育教育

网友I:
MOS管也是可以互换的,只要VGS达到开启阀值就会通,楼主看下MOS同步整流,

网友J:
1)小信号开关时用JFET!
2)功率开关用mosfet,而且推荐用NMOS管,不用PMOS.

网友K:
多看管子的资料,多动手调试下,关注

楼主:
chunyang maychang HWM Powerants老师们进来教育教育学生把

网友L:
一个双向开关。EN为低电平的时候,三极管不导通。加载在MOSFET上的GS电压为0,MOSFET都不导通。当EN为高电平的时候,三极管导通。两颗MOSFET的G极都相当于接地。GS的压差使得MOSFET导通。导通后电流不经过体二极管,走内阻更低的mos管。方向从输入端流到输出端。

楼主:
回复 网友L:
对 是双向开关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双向关闭呢 一个MOS不行么
引用 楼主:

双向关断,既不输出也不吸入,电流不会倒灌

都是根据需要来的

楼主:
继续期待高手

网友M:
电池充电放电,电流是双向的,自然要用双向开关,所以单管是不行的

网友:
确定是增强型的吗?

网友N(2012-05-17):
我也困惑着,我觉得MOS管的电流方向应该是单向的,即使可以双向,问题是只有1个管子打开,电流还是没法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