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TM32 L151 USB与USART冲突?

楼主(2012-03-27):
现在用STM32L151C8开发一款USB口与USART口的双扣产品,但发现它们会冲突.如下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Connect PXx to USART1_Tx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 Connect PXx to USART1_Rx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and for usb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USB);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USB);

    /* Configure USART Tx and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上面就是GPIO的初始化,问题在最后一句,如果注释掉,USB可以正常工作,但USART不能使用。
如果不注释,USART可以正常工作,但USB插上后为黄色感叹号,有时候直接无法识别设备。

请帮忙看看,其他部分代码均按照“Examples“文件夹所修改。
用的库为:

STM32L1xx_StdPeriph_Lib_V1.1.0
STM32_USB-FS-Device_Lib_V3.3.0

谢谢

网友A:
STM32_USB-FS-Device 使用了 ID 脚于区分 A/B 类设备。这个 ID 脚正好是 PA10. 冲突在所难免!
设置一下, 设法使用单纯的 USB 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是不能同时在PA上面使用USB和USART?
那换到其他比如PB上就可以?

网友B:
1)LZ位说按照“Examples“文件夹所修改,这是哪个?
2)我在STM32_USB-FS-Device_Lib_V3.3.0中没有看到有下面的配置,能指出在哪里吗?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USB);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USB);
3)从LZ位给出的配置,看不出有明显的问题。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香版回复。

1)LZ位说按照“Examples“文件夹所修改,这是哪个?

STM32L1xx_StdPeriph_Lib_V1.1.0\Project\STM32L1xx_StdPeriph_Examples

按照这个目录下所给的例子对USART、GPIO等初始化

2)我在STM32_USB-FS-Device_Lib_V3.3.0中没有看到有下面的配置,能指出在哪里吗?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USB);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USB);

STM32_USB-FS-Device_Lib_V3.3.0中的却没有这两句配置,这也是困扰我的地方,因为如果不加上这两句配置,USB是直接是“无法识别的设备”,加上后能识别到,但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3)从LZ位给出的配置,看不出有明显的问题。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具体情况请帮忙看我的工程吧,一起上传上来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这个项目之前在STM32 F103上通过的,现在是要移植到STM32 L151上面来,在移植过程中发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B:
STM32L1xx_StdPeriph_Lib_V1.1.0\Project\STM32L1xx_StdPeriph_Examples
这个目录下有不只一个例子,LZ指的是哪一个?

网友C:
151C8,已经量产。。。没有碰到USB与UART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添加的东西很少

“SysTick_Example”、“USART\USART_TwoBoards\DataExchangeInterrupt”以及“STM32_USB-FS-Device_Lib_V3.3.0\Project\JoyStickMouse”

大概是参考这几个example中的代码完成的,工程在5楼已经上传,IAR 6.3编译

网友D:
LZ我用ST的STM32L152EVAL板试了下你的问题,用V3.3.0的USB例程,加上了你对PA口的初始化代码。并没有重现你的问题,即使配置了PA10,USB程序仍然是正常运行的。

不知道你用的板子是怎么接这个USB口的。

另外,STM32L15的USB有个limitation,虽然我从来没有重现过这个limitation,不过说不定和你的问题有关,你试试吧。

2.4         USB peripheral limitation
2.4.1         Pull-up resistor has a value lower than 1.5 kOhm
Description
The pull-up resistor on USB line is requested to have a nominal value of 1.5 kΩ, wherea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internal pull-up shows a value between 0.81 kΩ and 0.95 kΩ on
the full temperature range.
Workaround
An external pull-up resistor controlled by a GPIO can be used.

网友D:
汗啊,LZ,你为什么把USB模拟插拔的代码给注释掉了??

void USB_Cable_Config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def STM32L1XX_MD
  if (NewState != DISABLE)
  {
//    STM32L15_USB_CONNECT;
  }
  else
  {
//    STM32L15_USB_DISCONNECT;
  }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

1.USB Pull-up resistor是有接的1.5K,硬件上是直接接到VCC上。

2.由于是从F103较老的库移植,所以以为这里还是通过控制IO口,故注释。刚看了一下,打开注释,还是与之前同样的效果。

3.看了您的回复,我在V3.3USB例子上一点一点的添加关于USART的代码,发现不使用USART中断,那么USB和USART是可以共存,并且工作正常的。但使用USART中断,在初始化中加入下面的代码后,就会出现我在帖子里面说的情况。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配置中断向量表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是这里造成了与USB IRQ的冲突?造成USB识别为黄色叹号?

谢谢!

网友D:
一般说如果USART的中断很频繁,并且优先级比USB高,是肯定会对USB通信造成影响的

但是看你的代码,并没有很多通信么

我完全用你的代码,但是用V3.3.0库里的hw_config.c文件取代了你的文件,USB通信完全正常的。

当然,我板子的D+是用的内部的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把你的工程发上来看看么

楼主:
已解决
的却是中断问题

另外STM32L1xx_StdPeriph_Examples还是需要小心使用。。。

网友E(2013-10-04):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的却是中断问题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17-05-15):
引用 网友C:
151C8,已经量产。。。没有碰到USB与UART冲突

需要你来说这句废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