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NAND Flash上的文件系统, 擦写次数少的

楼主(2012-03-27):
NAND 10万次擦写寿命,FatFS每次写的时候都要擦除一个块,这样NAND跟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做废了,有没有擦写次数少的小型文件系统呢?

网友A:
底层做转换,也必须要做的,因为NAND肯定有坏块。

网友B:
文件系统差别不大.
LZ 可以参考 DOS 的 SMARTDRV 的技术来实现

网友:
其实你是多想了,坏了就换一块.
NAND FLASH在刷写过程中本身就会存在错误的,内核会校验的,还会进行坏块会屏蔽的.
不过你可以放心,你刷写文件系统时只会写一次,10万次就显得十分足够的了.

网友C(2012-04-27):
LZ如果有钱的话就考虑商业版的文件系统,
如果no money,那就。。。考虑移植开源的文件系统,如yaffs

网友D:
ubifs具有损益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