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和地的线宽

楼主(2012-03-27):
请问电源和地的线宽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很粗呢?,如果在芯片VCC和GND附近,由于线很粗而影响到其他的布线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有些地方很粗,而在一些地方和普通线一样宽就行了呢?
所谓的线宽能承受的电流,不会因为部分芯片电源引脚附近的线和普通信号线一样细,而把板子烧坏了吧?能承受的电流是指整个板子地线和电源线宽的总体综合水平吧?

网友A:
肯定不是一样粗的,主电路的会很粗,因为大电流流过。到了小电流的支路根据电流大小来定。I2R,是根据电流大小来的,你看看人家的板子就知道了。

布线布不通要考虑过孔换层之类的做法

能承受的电流就是指该导线上的电流,不是综合水平。

楼主:
肯定不是一样粗的,主电路的会很粗,因为大电流流过。到了小电流的支路根据电流大小来定。I2R,是根据电流大小来的,你看看人家的板子就知道了。

布线布不通要考虑过孔换层之类的做法

能承受的电流就是指该导线上 ...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主电路一段粗一段细一点,比如有一部分50mil,有一部分30mil,是比全都是30mil的要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