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芯片或方案(7寸触摸屏显示)

楼主(2012-03-27):
想做个7寸的象IPAD那样的东西,7寸TFT+触摸,接收几十米远的单片机发来的数据(数据通过串口收发),将收到的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上,屏幕可以显示几幅系统运行图,根据接收到的数据分析后返回给远处的单片机,可以触摸来改变参数设置等,不需要其他功能,用什么芯片设计?或谁有整套方案的?谢谢QQ:188171242

楼主:
成本尽量要便宜。

楼主:
还是wangkj是好人,我看看MP4.

网友A:
您好,这个东西行吗?

网友A:
接收几十米远的单片机发来的数据(数据通过串口收发),
这个需要485比较好,容错率高,串口肯定不行.
串口一般通信在2M以上就不太好了.

我们这个产品支持光电隔离的485接口!

网友A:
我们这个产品运行WINCE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