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死机

楼主(2012-03-27):
请教香主,
  用101芯片,平时工作正常,当通过串口1用232与计算机联机。当计算机开机或关机时会死机,为何?

楼主:
布板已经很仔细了,专布了4层板,其它芯片一般布2层,接地特别处理,信号分开,232地单独处理,cpu地单独处理,难道st这么不经折腾

网友A:
这么容易干扰?那不太可怕啦?

网友B:
有可能是地线上的电阻和电流过大导致的问题。主要引起得原因是地平面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C:
还是板子设计有问题

楼主:
4层板,地线已分割,cpu,232,模拟,io全部独立地,电源也是,关键计算机开关机的感扰如何通过232近期的,以前用别的芯片2层板处理也没问题,

网友D:
我不知道干扰是从哪里过来的,需要使用仪器检测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网友E:
问:
你有用RTS等脚吗?
如有:
断开电脑连接,
经电阻,不断让RTS等脚电平改变:高或低,
看死机不,
如死机,改程序.

电脑开机,关机时,都会对RTS等脚初始化,即改变这些脚的电平.

楼主:
没用rts,2线制,谢谢

楼主:
用的串口1

网友E:
有没有垃圾数据处理机制???TIMEOUT

剩下的就是:电平,
以及:你试下:只给一两个脉冲你的STM32,会不会出现循环等串口中断的情况?????

再不行,我也想不到了.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计算机开机或关机时串口上的信号显然是乱的,LZ的程序里对于这些乱的数据信号是怎么处理的?如果没有处理好,程序自己也会跑死的。

这也是属于一种干扰。

楼主:
初始化串口时只打开了接收中断,发送时打开发送中断。对接收数据有超时处理和crc校验。当超时时清空接收缓存区,当接收数据大于缓存时清空接收区,crc错误时清空接收区

楼主:
每次进接收中断首先读数据清中断标志

网友F:
菜鸟飞过

网友G:
:)什么都算在干扰头上。。额

网友H:
这现象原因太多了。。
一个工程师的价值之一就是知道这可能是咋回事,并知道怎么解决。。:)
让我说呢,基本就是老调重弹:
原因有2大类:软件和硬件
分别去琢磨。。硬件可以采用参考成熟电路的办法避免问题。。
软件,就仔细琢磨了,,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问题随没解决。
   至于硬件,暂时没找到原因,软件更简单,只打开串口,做ad转换,通过串口上传,io执行输出。程序很小。

网友I:
和计算机的232之间串470欧~1K电阻

网友H:
如果,楼主确定开机/关机时死机,而别的时候正常!!
可以尝试在电源入口加点电容(大电容小电容),电感 ,磁珠之类。。
或者换个思路,再找个别的其它型号电源。看看。

网友H:
还有复位电路可以找个复位芯片,飞上,也有可能

楼主:
现在串的是220欧,我去试下510

网友J:
电磁干扰是直接作用于电平转换芯片的,又不是单片机,估计不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K:
先确定是STM32还是232芯片
因为STM32能自行复位的话,估计就是232锁死了

网友H:
计算机外壳接地看看,:)
楼主也可以考虑隔离,

网友L:
干扰吗?是PC电源的?

楼主:
232接地时已加磁珠,cpu复位后232通讯正常。此板样品在市场已工作近2年,串口主要是调试时观察运行情况用,平时不用,今天偶然发现此问题。

网友D:
232电缆上的地线,连接到这个电路板时串一个电感试试看,把从PC端通过地线传过来的干扰隔离一下。

网友H:
232接地时已加磁珠,cpu复位后232通讯正常。此板样品在市场已工作近2年,串口主要是调试时观察运行情况用,平时不用,今天偶然发现此问题。 ...
引用 楼主:
开始看错了,哈。。回复文不对题,。。

我遇到过,产品复位,计算机也复位的现象,基本上,忍!

香主的办法可以试一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的232,可以考虑换个型号看看。

另外,232接computer入口处加个钳位二极管看看。。

网友M:
说起干扰,,我公司的显示器,,只要微波炉一开。。显示器就不正常

楼主:
经过测试,断开232接收端问题不在出现,换过232,cpu口加钳位,地线加磁珠,信号线加磁珠等都不能解决,郁闷,总不能不接收吧

网友N:
串口通信程序不合理,PC开关机时单片机检测到“有数据传输”(其实是干扰),单片机一直等待数据传输完成,当然就死了!串口做接收定时。

网友E:
看过,开机电脑时,几条线上的波形了没有?
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加什么,
是不是干扰都还不知道呢.

如果开关机时,线上有异常脉冲等,
试下人为加几个,是不是结果也一样.

换几个看看,如果所有都一样情况,干扰的可能性先去掉.

反正一句话,各种可能性一样一样查,
而不是各种可能性一个一个试.

楼主:
看了一下波形,计算机开关机时对电源,地线,均无影响,唯独cpu接收端口有约100ms低电平,人为加低电平一样能复位。香主应如何处理?

网友E:
100mS低电平?人为加一样这样?
问题就在这了,
算下:100mS在你的波特率下,是多少个1或0? ------不好意思忘了低电平是1还是0了
在程序里处理一下,全1/0的特殊情况.

楼主:
即是100ms全0也不应该复位呀,程序里已作处理,crc校验错误,清接收区,地址不对清接收区,指令格式不对,清接收区。现在问题是100ms低电平造成死机然后狗叫。狗叫时间3秒

网友D:
看了一下波形,计算机开关机时对电源,地线,均无影响,唯独cpu接收端口有约100ms低电平,人为加低电平一样能复位。香主应如何处理?
引用 楼主:

CPU接收端口是哪里?

不管是哪里,既然你能够通过人为加低电平重现,这个问题就好办了,你可以看看出问题时程序到哪里了,各个寄存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楼主:
仿真时死在 HardFault_Handler()//硬件失效

楼主:
cpu接收端口 串口1 PA10

网友D:
仿真时死在 HardFault_Handler()//硬件失效
引用 楼主:

论坛里有不少人提出过如何处理HardFault的问题,你可以搜索一下。

一般来讲,HardFault都是由于访问越界造成,而访问越界的原因多数都是程序中有没有考虑周全的地方。

网友H:
搞来搞去可能软件问题,前几天有个同事找我,
现象是:
2个产品互相通信有问题,而这2个产品分别接电脑调试又都没有问题。
到此,看起来好像硬件有问题。。
折腾半天,最后我也没办法了,只好出大招了,找了个示波器。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问题以解决。 在串口接收时做了防溢出处理,但没对干扰处理,造成crc计算时越界。查看以前的代码,处理了干扰。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计算机开机或关机时串口上的信号显然是乱的,LZ的程序里对于这些乱的数据信号是怎么处理的?如果没有处理好,程序自己也会跑死的。

这也是属于一种干扰。 ...
引用 网友D:

呵呵,果然是我前面说过的软件问题, :D

网友O:
crc计算时越界?啥意思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些

网友P(2016-09-18):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问题随没解决。
   至于硬件,暂时没找到原因,软件更简单,只打开串口,做ad转换,通 ...

软件简单,问题很可能就在这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