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触摸屏能用STM32吗?

楼主(2012-03-27):
想做个7寸的象IPAD那样的东西,7寸TFT+触摸,接收几十米远的单片机发来的数据(数据通过串口收发),将收到的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上,屏幕可以显示几幅系统运行图,根据接收到的数据分析后返回给远处的单片机,可以触摸来改变参数设置等,不需要其他功能,用STM的片子可以吗?
另外这个STM32片子和PIC的片子比较抗干扰如何?我用PIC16的抗干扰可是非常好的。

楼主:
香主能推荐个型号吗?

网友A:
LZ既然对PIC的片子比较熟悉,也可以看看PIC24HJ256DA210

楼主:
那个PIC片子是不是很贵?我看了STM32片子很便宜。你说的PIC24价格大约多少钱?另外PIC24开发需要什么开发设备吗?

网友B:
论坛里好像已经有人成功应用了

网友C:
坛子里面见到的是用CPLD+sram 做了个驱动板的。

网友D:
可以实现的

网友E:
可以实现,抗干扰能力也不错

网友F:
实践证明STM32的抗干扰能力是非常不错的。
LZ可以多了解一下STM32,性价比也蛮高的。:)

网友G:
42寸液晶屏,据说有人是用51来驱动的

求真相

网友H:
几寸不重要,重要的是分辨率。直接驱动的话,个人感觉640*480就是极限了。分辨率太高的话刷新速度跟不上,效果很不好。CPLD+sram做驱动板的话效果好很多,但价钱就上去了,也比较麻烦一些。

网友I:
肯定要带RAM的屏啊,51都能驱动,动态刷RGB时序不可能

网友J:
STM32 我也在用啊~

网友K:
STM32 还是相当给力的

网友L:
方案是可行的,LZ可以开始着手实施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还在考虑用S3C2440还是用STM32,好像2440外围电路简单且资料多,7寸触摸开发板多,对否?不过着两个成本差别多少?

网友M:
LS,有BGA焊接条件的话还是用2440

网友N:
LS,需要焊接BGA的可以找我啊,

网友M:
LS你好,请问焊接设备及成品率是多少?

网友O:
这个完全可以的,这里有7寸的,STM32驱动的,分辨率可达800*48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908825615&

网友O:
补充一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657519848&
这个就是STM32驱动7寸液晶现实的效果!

网友P:
请问STM32具体做什么工作,我看其中的一个功能是问要采样触摸屏,然后传送触摸数据吧。建议用一个TSC2046的芯片去采样触摸数据,然后用SPI去读数据。再通过MCU给送出去,这个的话,MCU只有一个要求,只要带串口就行,是不是要求很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