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与市电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如图电路是检测接地是否良好及火线与零线相序是否正确的电路图!
但是在检测的过程中发现,线路接市电则正常,接上变频电源则火线与地线之间的光耦如终不能导通!光耦初级电压为低(0.5V左右)!

请教各侠DX:1,变频电源的接地到底是怎么回事(公司实验室的变频电源,火地之间比火零之间少40VAC)
2, 为什么市电可以导通光耦,而通过变频电源却不能(说明:接入变频电源中的火零线间的光耦输入与输出波形均正常)

本人菜鸟一个,实在想不通,所以请DX指导!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拉!比较急!谢谢!

楼主:
如果零线和地线不连接的供电系统,当三相负载不平衡的时候,三相对地的电压是不一样的,或则在供电的变压器那N线和地接触不良好,比如接地桩埋得太浅,导致N线和地之间跨了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就分掉一部分电压,在用户负载端测量火线对地电压就偏低了,因为用户端的地可能是一个接地良好的大地,你可以完全看成是0电位,如果不需要漏电检测,可以直接把变压器侧的地和N线接死,这样就不会有火零和火地地的测量值不一样了;对于变频器,要看变频器的电路结构,可能变频器的N线是浮的,再加上工作时叠加的开关频率,你那个4007可能没导通,换个快恢复二极管可能会通的

楼主:
如果零线和地线不连接的供电系统,当三相负载不平衡的时候,三相对地的电压是不一样的,或则在供电的变压器那N线和地接触不良好,比如接地桩埋得太浅,导致N线和地之间跨了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就分掉一部分电压,在用 ...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我换下二极管再测试下!有问题再请教了!

楼主:
谢谢楼主!我换下二极管再测试下!有问题再请教了!
引用 楼主:

请教wen77:我换了二极管(FR107),仍然不行呀?

楼主:
把变频器到光偶的火零线反过来接看看,没有变频器的情况,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