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我用数字万用表测电容,电解电容、钽电容和独石电容都是阻值增大的。
只有瓷片电容(30PF)电阻值一会增大,一会减小,阻值大约1~3M。
请问高手,这正常吗?谢谢!
我看书上说,应该是阻值从0逐渐增大,直至无穷。我测得时候都没有从0开始。

网友A:
万用表测30pF电容,充电过程远高于楼主反映时间,也远高于数字表采样速度,换句话说就是看不到。瓷片电容的漏电流很小,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楼主是不是手拿到探头了?

网友B:
顶二楼,还有一种可能是数字万用表探头的导线比较长, 引入了mV级的工频干扰。

网友C:
来露个脸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