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中邪了

楼主(2012-03-27):
PICC9.83版,MPLAB8.60,使用PIC16F1933,
程序中不能加中断函数,一加编译后SIM就会提示:
CORE-W0014: Halted due to PC incrementing over the Maximum PC address and wrapping back to Zero

也就是要软仿真时按F6运行到MAIN就会这样.但把INTERRUPT程序注释掉就不会,搞不懂为什么?
程序很简单
#include "htc.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函数声明
bit tmr0_over;
//-----------程序开始------------
void main(void)
{

{//测试TMR0是否溢出

if(tmr0_over)

{tmr0_over=0;

}//--tmr溢出循环

}//主程序循环
}//主程序结束
//--------------------
void interrupt f (void)
{
}

PICC用的45天版,编译时选的是LITE模式.

楼主:
Address               Disassembly

  000  MOVLP 0
  001  GOTO 0x16
  002  MOVWI [-1]FSR1
  003  MOVWI [-1]FSR1
  004  RETFIE
  005  BTFSS 0x7d, 0
  006  GOTO 0x8
  007  GOTO 0x9
  008  GOTO 0xa
  009  BCF 0x7d, 0
  00A  GOTO main
  00B  MOVLP 0
  00C  GOTO 0x16
  00D  CLRWDT
  00E  CLRF INDF0
  00F  ADDFSR FSR0, 0x1
  010  DECFSZ WREG, F
  011  BRA 0x1fc
  012  RETLW 0
  013  CLRF BSR
  014  MOVLP 0
  015  GOTO main
  016  MOVLW 0x7d
  017  MOVWF FSR0L
  018  MOVLW 0
  019  MOVWF FSR0H
  01A  MOVLW 0x1
  01B  MOVLP 0
  01C  CALL 0xd
  01D  MOVLP 0
  01E  MOVWI [-1]FSR1          ----------反汇编的代码,这里怎会么出现这么个东西?
  01F  MOVWI [-1]FSR1

网友A:
你改正式版试试。现在芯片越搞越多,除了汇编,C出问题的概率大大增加。而且LITE版会加很多莫名其妙的代码进去以表明和正式版的区别

楼主:
MPLAB的问题,升级了就没事了,不过为什么编译器为什么为跟MPLAB挂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