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DS级之间二极管的作用是?

楼主(2012-03-27):
如题,有一种说法是用作续流二极管,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防止一次击穿。不知道哪种是对的,请高手解答~

网友A:
都不对。
这个二极管不是故意加的,是MOS制造工艺的产物(一个寄生二极管),不得已产生的。

网友B:
我想问楼主 你这个二极管是制造过程中寄生的二极管   还是后来加上的肖特基二极管啊   如果是后加上的肖特基二极管  那请楼主自己百度一下肖特基二极管是干什么的把  自己找 总比别人告诉你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肖特基的作用有好多呀,我不知道您说的具体是哪一种。您指的是续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那是一个晶体管,而不是MOS管的时候呢?是为了防止击穿还是续流呀?

网友C:
这个是工艺造成的~~~~~

网友D:
体二极管是MOS工艺寄生而成,具体什么作用要看在什么电路中。找一个MOS管的规格书,你会发现很少对体二极管的参数有说明,所以MOS还是MOS,知道有这么个体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确保MOS管的完全打开和关断,提高开关管的速度

网友E(2013-10-31):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确保MOS管的完全打开和关断,提高开关管的速度

哥们你的头像太disgsting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的头像太disgsting了!

我说本人就长这样,你信不?哈哈

网友F:
这个二极管是工艺造成的,寄生的,打娘胎里带出来的。作用嘛,如果你做过开关电源,软开关的时候,它就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