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编码器

楼主(2012-03-27):
我想用绝对式的光电编码器,作为电机的角位置传感器,用DSP进行控制
厂商提供的光电编码器接口有RS485,RS422,ssi
不知哪种接口和DSP好衔接,需要什么型号的接口芯片
高手指教,在此多谢了

网友A:
RS485,RS422,ssi 哪种接口和 DSP 都好衔接,DSP 都有这个接口.
前两个接口有比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相对稳定性会高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能否具体问一下
SSI与DSP的什么口连接,是SCI吗?
SSI和DSP中间需要什么转换芯片?

网友A:
电平匹配的转换, 估计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