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cos/ucgui遇到点问题

楼主(2012-03-27):
移植ucos/ucgui,编译时出现
Undefined symbol GUI_MEMDEV__APIList16 (referred from lcd_api.o).
Undefined symbol GUI_MEMDEV_Draw (referred from wm.o).

这个是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定义那两个函数的文件没有添加进来

网友B(2012-11-02):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C:
这应该是连接时报告的错误.
lcd_api.c 里调用的 GUI_MEMDEV__APIList16;  wm.c 里调用的 GUI_MEMDEV_Draw, 连接时没有找到实现的代码(包括 LIB)

网友D:
清楚之前编译的结果,再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E(2012-12-30):
额,也遇到这个问题了,LZ怎么解决的?我这些天在调试UCGUI 发现问题不少,用WM的时候显示不正常,不用WM的时候没有问题,希望一起学习,我的QQ742227326.。。。

网友F(2013-08-14):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G(2014-04-09):
这个应该是你没有用到MEMDEV,但是使能了。
    如果没用到,在GUIConf.h中
把#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设置为0。
重新编译下就可以了

网友G:
当然,按照楼上的~~你把Memdev的文件添加进来,使用。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