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 TI的DCDC降压转换器疑难问题

楼主(2012-03-27):
我用TPS54620这个芯片搭起了电路如图,设计要求输入6V~7V,输出3.8V,能输出大电流3A以上;
现有问题
1)输出电压比计算的小(2v多),所以改成10k与1.1k分压;
2)输出电流达到2A时,芯片不工作,输出电压零,PWRGD低电平;
请问如何能达到较大的输出电流(手册最大6A),已经按照手册说明做了,就是不成功,增加工作频率和减少输入都能增大输出电流,但也不能达到3A,手册上
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A:
给我发一个手册吧,我这下不了

网友A:
rt  先看看这个    看看他们的那个效率图 , 手册一般不会有错

网友B:
先换个电感试试再说。

同时,480kHz,对电容的要求也不低。

楼主:
谢谢回复,这是中文手册
http://www.ti.com.cn/cn/lit/ds/zhcs004/zhcs004.pdf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用的是钽电容+NPO或者钽电容+CBB
电感用了ASPI-0804T-4R7M,4.7uH和3.3uH的,都不行
电感资料http://html.alldatasheetcn.com/html-pdf/193880/ABRACON/ASPI-0804T-4R7M/302/1/ASPI-0804T-4R7M.html
换电感最大电流有细小差别,这样有什么问题

网友B:
Testing conditions 100kHz ???
你选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开关频率试过200K,480K,1M多的,频率高的电流大些,都没有超过3A,难道我的电感都不适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同意。

网友D:
可能是电感直流电阻太大了

网友E:
暂时没用过。留印。

楼主:
找到份资料,难道是这个最大输出电流的公式?

网友F:
C5去掉,参考电压使用0.8V来选择电阻进行分压。

楼主: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参考电压原本不就是0.8V的?

网友F:
LZ的分压电阻不对,参考电压没有在0.8V。

网友F:
如果参考电压不对,那你很难让DC-DC工作正常。芯片的散热焊盘是否有接地?

网友G:
layout、实物照放出来看看吧,sch正确,不一定layout正确的。有没有参考原厂layout走线?

不是说lz,但是很多时候有人原理图、器件都正确的,layout烂得不行了,怎么能做到原厂指标呢?

网友H:
同意楼上说法DC/DC的pcb layout很重要。我来帮你看看

网友I:
过来了解下 氛围不错呀

网友I:
对自己也很有启发嗯

网友J:
路过 ,
向各位学习
DCDC

楼主:
呵呵,实物不过是用万能板搭出来试一试的,对layout真的有一定要求啊?

网友K(2012-06-12):
你用的电感规格可能是2A的电流,导致芯片电流输出瓶颈

网友L(2013-04-25):
我也在这款芯片上遇到问题,两块板子各输出4路电压,有一路2.5v的输出不对,参考电压没有0.8v,检查了各种情况最后换片子都不行,其他的7路输出都很正常,难道真的跟layout有关?

网友:
可以去webbench设计一个的。

网友M:
PCBlayout也按照推荐手册来做   这样应该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M:
另外   外围电路的元器件   尽量按照技术手册上的来选用   应该可以搞定   呵呵

网友N(2013-08-06):
输入电压提高到 8-17V 正常范围试一试

网友O:
可能是外围元件的参数误差  造成的   楼主   PCB布局  也很重要

网友P:
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楼主  感觉这个问题  应该不是很大   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A:
rt  先看看这个    看看他们的那个效率图 , 手册一般不会有错

我收下的了,谢谢的了,很好的

网友M:
隔了好长的时间了   来看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R:
原理图没错,但关键是电感的电流选的是多大的,这套电路我们公司不知道用了多久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P:
将电感的感值重新选择一个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顶一个

网友M:
还是外围电路额问题   功率电感  选型  是否有问题  楼主需要好好深究深究

网友S(2015-06-25):
先换个电感试试再说。

同时,480kHz,对电容的要求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