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455的MCBSP配置问题

楼主(2012-03-27):
我将TMS320C6455的MCBSP配置成SPI模式,需要将SPCR寄存器中的CLKSTP位设置为11,可是,运行后,观,clkstp的高察寄存器的高位总是自动跳为0?我是用CSL库函数对个寄存器进行配置的。比如我设置SPCR=1800,他的结果总是0800。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可以使用spi的自检测函数来检测一下,spi设置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