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GSM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我最近在赶进度完成一个比赛的作品,其中一个部分是用单片机(89c54)控制GSM模块(tc35)收发短信,并识别短信的内容。现在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想了两天了也没想明白,求各位给些意见。

问题:我可以通过电脑用串口控制GSM模块工作,GSM也会通过串口返回每个指令相应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单片机的串口控制GSM模块工作;但是在用单片机控制GSM模块的时候,GSM模块不会通过串口返回每个指令相应的信息给单片机(单片机的串口可以接收到信息的,比如说我用电脑的串口对其进行了测试,也让单片机自己串口发串口收测试过,可是就是接收不到GSM模块的返回信息)。真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就无法读取短信。再次感谢各位大神给些意见,谢谢了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加我的QQ详细说,我怕我的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qq:331721333)

网友A:
可能是程序结构的问题,输入输出之间没有分清数据帧。这些问题很琐碎,一般教科书的例程对于可靠的通讯来说还是太简单了,工程上慎用。

对于这种有发送有接收的通讯来说,MODBUS协议是个不错的选择。强烈建议参看一下freemodbus代码,一定会受益匪浅。

网友B:
提问之前,先用示波器量过接收脚的波形没有?

网友C:
单片机串口设置是否一致?,波特率,校验位,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大哥你说的知识对于我来说貌似有点深啊,我会去看的,不过我现在只需要简单的接受发送几个字符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诶,吃完中饭我过去拿示波器测下,这个有需要吗?我的单片机和GSM模块在和电脑进行通信的时候都可以正常的收发,就是单片机控制GSM的时候,能发不能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串口的设置是一样的,这个我有检查了的。请问还会有别的可能吗?

网友D:
一般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你的单片机接收程序有问题,无法接收GSM的返回信息,或者两者的通信格式你定义不对,GSM应该会返回信息给你,你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看看返回信息是什么,然后再根据他的返回信息编写单片机的接收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 单片机接收 电脑通过串口发来的信息 和 GSM通过串口发来的信息 的方式是一样的吗?因为我的单片机可以接收电脑通过串口发来的信息,但是收不到GSM串口发来的信息,波特率什么的我都是设置好的,没有问题。

网友E:
确定你的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没有错误?用示波器或串口助手之类的工具确认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确定我发的数据没错的,因为我用单片机可以发送 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的指令给GSM模块,GSM模块也能执行单片机发来的指令。

网友F:
很简单,mcu的串口中断没有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为什么单片机可以收到由电脑经过串口发给它的信息?

网友G:
先不接GSM模块 测试下单片机的串口接受发送数据是否正确。

MC35I我以前也用过 很不好用,有时候即使使用电脑串口软件来控制它发送短信也会出问题,比如:发送短信的时候只返回OK,不返回发送成功信息,同时短信也没发送成功;而有时候都是相同的操作却能发送短信。奇了怪了。

还有就是,单片机控制模块能发送短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可能有点误会,我用的是TC35模块(很抱歉我在开始没有说)。单片机的串口是能正常工作的,我已经用两片单片机间串口通信以及电脑和单片机间串口通信测试过了。单片机是能控制模块发短信的。

楼主:
路过的各位大神真心求指教,刚刚我又测试了下,我让单片机A的TXD接TC35的RXD(用来发送指令给TC35),然后用另单片机B的RXD接TC35的TXD(用来接收TC35接收指令之后的返回信息,比如说TC35收到指令“at\r”之后就会返回“at换行ok”),发现单片机A发送成功,GSM也执行了指令,并且单片机B也接收到了TC35的返回信息。为什么我只用一块单片机与TC35通信的时候就做不到呢?我感觉是不是51单片机的串口不能发送完数据之后就马上接收数据呢?是不是需要一个延时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求指教。感激感激。

网友H:
可能是没有回车之类的吧,

网友H:
回车好像是0x1a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用性别起誓我发了回车的,不然我的指令不会生效的(已经成功的用单片机发指令给TC35打过电话发过短信)

网友D:
你的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是采用查询方式吗,不是采用中断方式?如果用中断方式,就不要延时了,有收到数据就进入串口中断了,另外你的单片机A和单片机B的程序一样吗?还是一个执行串口发送、一个执行接收,估计还是你串口程序的问题。

楼主:
回复23楼:我采用的是中断的方式,单片机A和B都可以进行发送和接收。

回复大家:突然就可以接收到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有点想哭加崩溃的感觉。。。我先去弄清楚为什么再回复大家吧。总之感谢大家了,给了我这么多建议,让我对串口的理解又多了一些。(呵呵,如果只是我狗屎运突然可以接收了,请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建议,明天我会继续发帖的。谢谢大家)

网友I:
rts/dts问题?

网友J:
上仿真器吧  以前调这个的时候也出现各种问题  一上仿真器啥都解决了  应该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K:
问题和你一样。希望得到解答

楼主:
嗯,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是因为 我把单片机A开发板的串口(就是经过了max232转电平的地方),单片机A本身的两个串口引脚以及GSm模块的串口引脚接到了一起,互相之间产生了干扰(具体怎么干扰的我不清楚)。最后我解决的方法是 用自己做的最小系统板,上面只把单片机的串口引脚引出来了,没有加max232电路做什么下载用的电路。然后把单片机的串口引脚和GSM模块的串口引脚进行连接,就达到了正常的通信。大家如果有和我类型的问题可以参照如上操作。再次感谢回复我帖子给我意见的各位,非常感谢。

网友B:
TTL和232混接了?
GSM模块的接口要求你之前都不看的?打PP……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貌似我结贴的时候貌似说的不够清楚啊。不是TTL和232接混了,  是这样的,我的单片机A是一块买的开发板,上面有个max232转好的下载用的串口接到了单片机的串口上,它们已经进行交叉了,然后我又要把单片机A的串口接到GSM的串口上,又要进行交叉,在这两次交叉的过程里,就造成了混乱(具体的怎么混乱我也不清楚,就是影响到单片机和GSM的通信了)。是这样的

网友L:
对于这种有发送有接收的通讯来说,MODBUS协议是个不错的选择。强烈建议参看一下freemodbus代码,一定会受益匪浅。

楼主(2013-05-31):
再次回复下自己的帖子,因为时不时会有人因为GSM模块和单片机不能正常通信的问题来咨询我,我想就在下面总结一些我觉得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1.在GSM模块的rxd和txd引脚已经是TTL电平的情况下,直接和单片机的txd\rxd连接,单片机的rxd和txd不要连接例如max232等电路。
2.先确认下自己的单片机串口配置是正确的,能和电脑上的串口助手等工具进行通信。
3.单片机串口发送和接收的时候发送的是字符还是数字(比如定义char i =9,发送出去上位机接收到的就是asc码中第九个字符,虽然貌似没有这个字符;可能需要定义成char i = '9';发送出去的才是数字9,这个可以自己查下asc码)
暂时想到的就是这些了,欢迎大家进行补充和纠正。

网友M(2014-02-23):
32个赞 ...搞了 一天 头都炸了...赶紧自己找个 没有MAX232 的板子 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