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M25010的问题

楼主:
下午由于公司的网络太慢错发在了电路欣赏版,再发一次
LM25010做电源,输入3040V,输出24V800ma,电路图是根据国半官网的标准图画的,用万能板接的试验板输出正常,可是做出的PCB板却不能带负载,接入100欧的负载电阻时,电压下降到14V左右,电路图如下: 继流二极管D24用的是IN5819.请用过的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A(2012-03-28):
贴PCB图吧
确认器件和实验板用的是一样的?
PCB上换IC 结果还是一样?
IC 发热否?
电阻没焊错?
查反馈引脚电压?
输入电源有没有限流了?

楼主:
PCB图我还没有,不是我画的,但是我想LM25010的工作频率最高才1M,应该对布线的要求不高吧?
今天我把上边所有器件的地线与板子上的地线断开后,接在了一个点上,再接入到板子的地,再接100欧的负载,感觉正常了,但还是有1V的降压。想不明白,等明天把PCB图贴上来。

楼主:
根据这几天的试验,感觉是原PCB的地线没布好,下图是我自己画的PCB图,请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r0是地线的隔离电阻为0欧

网友A:
C22 跑哪去了?
感觉你不光地没处理好,
布局也有问题,走线也有问题
器件要不就全换SMD的
另外你的L2电感参数选对了吗?
R0如果要分割数字模拟地 ,也不像你这样布局的啊

网友B:
呵呵,还是版主热心啊~

不像某电源专家

网友C:
首先线肯定是太细了

网友D:
线有点细。。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注意好布局什么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前几天出差去了,最后还是按上面的PCB出的图,只是以把线加宽了一些,样板做出来没有什么问题了。看来要好好学一下PCB的布局和走线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