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4921,信号输入正确,无输出

楼主(2012-03-27):
mcp4921,/LDAC接地,/cs,sck,sdi为控制线。通过SPI的控制信号已用示波器测的,正确。SCK的频率为100K.但是就是无模拟输出。芯片已经换过两次,但是仍旧无模拟输出。望哪位大侠帮助。

网友A:
看看手册上有无示范代码,按照那个TEST

楼主:
现在是输出数据,我在软件中的控制数据写入错误,但是现在输出的da数据是不正确的。难道是芯片坏了

楼主:
原来是可恶的器件说明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