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的液晶屏好些?

楼主(2012-03-27):
请教:
群创、天马、AU、上广电、台湾晶采的液晶屏,哪家的好些?
谢谢!

网友A:
我再补充几个
foxlink
达泽
希姆通
卡西欧
夏普

网友B:
希姆通也做LCD

网友C:
LG比较好~不过要看多大尺寸的~

网友D:
多越多,就越好。

网友E:
液晶屏的种类太多了,类型、尺寸、价格更是天壤之别

网友F:
信利的好,价格稍贵了点

网友G:
其实具体得看什么屏,什么应用。
TFT的话群创跟AU不错,段码点阵的话信利天马可以

网友H:
工业TFT的话,天马的不错。
民用的话一般群创或者信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