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小疑惑 求指教

楼主(2012-03-28):
这里的圆圈是为什么。。。。不解

网友A:
drc错误,鼠标点上去会提示错误信息

楼主:
关键是这显示引脚冲突 和GND有关吗?重新连接或则换一个GND 也不行

网友A:
你看一下DRC设置里面的ERC Matrix,能自己设置drc的引脚连接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