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24做成buffer,空载的时候振荡,加上1K负载后就没有了。

楼主(2012-03-28):
LM324用+5V供电,其中一路接成buffer,其他路接成正向2倍放大。接成放大的部分都工作正常。作为buffer的一路输入50Hz信号时,空载时输出波形在峰值处会叠加一个38KHz的波形,加上1K负载后就工作正常了。问问各位高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LM324很少振荡的。
贴上全部原理图,才好分析。
注意电源滤波,运放输出不能有电容负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不能说说容性负载对运放输出的影响啊  ?

楼主:
图片插不进来。就一个简单的射随电路,运放用+5V供电,加1uF和104电容。刚刚试了下,把后级104的负载电容去掉就不会振荡了。2# gx_huang 能解释下吗?

网友C:
U27C 运放输出 接 R160  和 C76  RC滤波,会引起振荡吗?

网友D:
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电阻是必要组成部分,既是负载电阻,又是反馈采样电阻。没有电阻不就成了奇数个倒相器连接的环路的振荡器了吗。

网友A:
一般说LM324振荡的,我就猜是电源滤波不好,或者输出带电容负载。
这个原因,就不必说了,低阻输出带电容性负载,本来就不稳定啦,输出短路了。

网友E:
容性负载,参考运放的稳定性相关文档去理解吧

网友F:
最上边的运放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