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控制交流的有效值的。

网友B:
可控硅的用法之一是:通过过零检测来准确控制交流电压的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怎么控制呢

网友C:
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例如:360度是全亮,180度是半亮,10度是微亮。
至于控制方法一般先取交流同步信号,经过RC延时触发可控硅导通,延时愈大亮度愈暗。

网友D:
楼主Google:可控硅调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