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结构

楼主(2012-03-28):
8051单片机是冯诺依曼结构
不过他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不也是分开的吗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ROM和RAM没有分开...

网友B:
应该是说ROM和RAM的总线是没有分区的。。

网友C:
8051单片机是哈佛结构, ROM和RAM的总线是分开的.

网友D:
这问题再现。。。

网友E:
每次出现这帖子的时候,就是口水横飞板砖乱砸的混战时刻……
拘泥于非A即B,有那么重要吗?
曾经的CISC、RISC,现在还那么清晰吗?

网友F:
MCS-51是“哈佛结构”。注意,哈佛结构没规定程序和数据总线的具体构成,只是强调了其空间的分离结构。由于历史原因,MCS-51的程序和数据空间共享其单一的一条物理总线,但就逻辑上说其程序和数据存储空间是分离的(高兴的话,可自行设计两条独立的总线)。“哈佛结构”是个历史悠久的玩意儿,当前所引用的多半只是个名字而已。

网友G:
还在纠结于 冯诺依曼结构和哈佛结构?
省点时间 干点其他活  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