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测波形最快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2-03-28):
如题。。

楼主:
可以采样300K以上的信号嘛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总线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单片机可以采样到信号,labview就能输出波形对吧?

网友A:
我想还是先用队列或者链表将数据存储起来,再慢慢处理,如果是每接受一个数据的话就更新一次示波器,而labview的定时器间隔是和CVI8.5一样的话,那就无能为力的~~CVI默认的定时器不是并行的,CVI里可以多任务执行的定时器应该是叫异步定时器吧。
NI公司对labview的支持比CVI更好,说不定有盼头~不过CPU要足够凶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