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电流保护如何做?

楼主(2012-03-28):
记得以前看过有个很经典的电路 当电流过流直接把ipm的管子全关闭 ?谁有能贴出来看看么。

网友A:
很经典的电路, 但未必能够在电机过流里可以用, 因为要求的精度和响应时间不同.
IPM 通常自己有保护电路, 仔细看看 IPM 的资料.
另外, IPM 的自身的保护电路我们在应用中也经常发现并不充分, 就得另外设计保护电路.
楼主先好好学习一下 IPM 的资料, 再提更详细的问题吧

网友B:
小电阻采样电流,比较电压关断,滤波电容设置响应速度

网友C(2012-12-20):
LS讲的全面、精辟。

网友D:
我这存着一份资料,等忙完看看是你要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