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回搞开关电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2-03-28):
我做的这第一个电源,是反激式的,12V/1.5A输出,测试了十多个小时了,输出还能稳定。现在有两个疑问:
1、电源空载时,输出电压为12.05V,输出1A时,电压为11.95V,是否是变压器原端的电感量小了一点点?
2、在输入电源AC 225V时,我次端的输出电平高达70V左右了(图),同时整流管(SR3100)在负载1A输出时会慢慢地升到70度的温度,是否可以适当小少次端的线圈数(现在的线圈比是10:1),如调整为12:1左右?

网友A:
1A的时候电压11.95V正常啊,看你测哪里了,是板端测的吗?
有线损的。可以适当把分压电阻调整一下,使输出电压稍微高一点点。

你说得不稳定是什么情况???次端70V又是什么情况???是整流管承受的反向峰值电压?

楼主:
测试的负载电阻的两端。这个问题,自觉得不是很大。主要是在1A连续工作时,整流二极管温度有些高。次端变压器输出的脉冲信号最大电压达70V左右,将AC输出降到85V时,次端电压还有26V左右(下图中所示的测试点)所使用的整流管反向峰值100V,电流最大3A。

网友A:
你用一颗还是两颗整流管啊,电流大,发热正常啊。
可以适当减小占空比,降低电流有效值,减少发热

适当加大电感量,工作于CCM模式,降低电流有效值也可以减少发热

楼主:
两颗二极管并起来用的。
再准备弄个变压器,做两点调整:
1、变压器原边增加电感量
2、次边线圈减少2圈。
谢谢!

楼主:
换了颗更高规格的整流管,温度相对低一些了.1A和1.5A连续工作都很稳定。:lol
为了测试这个,我自己还搭了个恒流源哦

楼主:
图片中这个时候,输出1.22A的电源

网友B:
70V电平?
该不会是高电平和低电平一起吧
很正常啊

网友C:
这个电路,原理图部分的和 整流管并联的电阻电容干嘛用的?

网友D:
70v???
有没有电压取样啊!

楼主:
什么电压取样?

网友E:
有没有完整电路图,传上来看一下.

楼主:
看吧,这是源图。

网友F(2012-11-06):
12V输出的电压可以调到12.1-12.2V

网友G:
新手问个问题:
反激变换器后面加电感但不加续流管,那么电感怎么续流的呢?多谢

网友H(2013-04-08):
我也好疑惑 为什么没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H:
额 看出来了 是个LC π型滤波 。。。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新手问个问题:
反激变换器后面加电感但不加续流管,那么电感怎么续流的呢?多谢 ...

反激如果工作在CCM模式的话,根本是不需要续流的,因为二极管前面的电流不会到零。如果工作在DCM模式也不需要续流,因为输出电解电容会给负载提供一定时间的电流。

网友J(2014-03-02):
啊。。。。为什么我每次下载的东西都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