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对DSP熟一些~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小弟现在用的是F28335,最近在做CAN接收总是进不去接收中断,CCS加的断点也总是空心圈。哪位知道为什么:下面是中断部分的程序

main中的设置: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ECAN0INTB = &REXCANB;
   EDIS;
   IER |= M_INT9;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7 = 1;

中断子程序(main前面声明过)
interrupt void REXCANB(void)
{
    ECanbMboxes.MBOX0.MDL.all = ECanbMboxes.MBOX16.MDL.all;
    ECanbMboxes.MBOX0.MDH.all = ECanbMboxes.MBOX16.MDH.all;
    ECanbRegs.CANTRS.all = 0x00000001;
    while(ECanbRegs.CANTA.all != 0x00000001 ) {}
    ECanbRegs.CANTA.all = 0x00000001;
}

网友A(2013-06-18):
问题解决了么?求助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接收中断进不去!